制作好U盘启动盘,ISO镜像复制放不进去怎么办?

楼主(2015-12-18):
很多人在使用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好U盘启动盘后,要把下载好的系统镜像文件复制到U盘里面,但是U盘提示“下载的系统文件过大或者失败”,这应该怎么解决呢?本篇文章写的就是关于制作好U盘启动盘,ISO镜像复制放不进去的解决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要清楚制制作好U盘启动盘,ISO镜像复制放不进去这个问题绝对不是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的问题,除非是你制作的U盘启动盘是用别的莫名其妙的工具制作的。如果是用U盘装机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的U盘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你就要接着排除原因。

  问题:

  1. 使用的U盘容量过小。

  2. 如果使用的U盘是4G的,那么检查一下你下载的系统镜像文件单个大小是不是超过了4G?以前的winxp,win7系统镜像基本是不可能大于4G的,但是如今win8,win10就有可能有一些系统你下的大小是超过4G的了。

  解决方法:

  把U盘转换成NTFS格式,就能放超过4G单文件大小的微软系统镜像ISO文件了。(大部分U盘制作成U盘启动盘后默认是FAT32格式的,因为FAT32格式兼容适用大多数U盘启动情况。但是FAT32格式是无法放入单文件大小是超过4G的。所以你需要将制作完成的U盘装机大师U盘格式化成NTFS格式。)如下图所示:

  当你把U盘转换成NTFS格式后,就能放超过4G单文件大小的微软系统镜像ISO文件了,这样就能解决制作好U盘启动盘,ISO镜像复制放不进去的问题了!

  疑问:

  1. 先制作U盘装机大师U盘启动盘,再格式化成NTFS格式,不会把U盘里的U盘装机大师微系统格式化没了吗?

  回答:不会!U盘装机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U盘装机大师U盘启动跑哪是高度隐藏的写入制作方式,格式化是无法擦除影响到U盘内高度隐藏的核心系统文件的。不过那些你自己放进去U盘内可见的文件会被格式化没,所以要提前备份。

  2. 为什么U盘装机大师制作U盘启动盘时,不直接制作完成后的U盘装机大师U盘启动盘就是NTFS格式的?而是默认FAT32?你们技术不够牛吗?

  回答:因为FAT32格式是最好的U盘启动兼容格式,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因为你要重装的系统文件大于4G必须要换成NTFS,否则还是FAT32好。

  相关推荐:u盘启动盘制作失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本文转载至:http://www.upandashi.com/cjwt/2000.html

网友A:
这个软件带广告吗,现在的系统,跟启动动残渣了很多插件进去

网友:
换U 盘能解决

网友(2016-01-28):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带广告吗,现在的系统,跟启动动残渣了很多插件进去

没有捆绑软件和锁定主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