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 15秒断电

楼主(2015-12-18):
这个帖子我搜过发现已经有人发过了,但是他的主板跟我的还是有点区别的。先看看故障

15秒后

前几天刚好看过一个大神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6260-1-1.html
他跟我说过

然后我就去下点位图,发现位置一模一样
然后就输入OC#去查这个信号,先是5V这个点,有的供电

出来后

然后又去了

其实这个地方现实中是没有芯片的,只有一颗小电阻在支撑着

然后过了这个小电阻又去了,桥的旁边的一个没有安装的三极管的E极脚上

放大看看

实物是,COMS下面的一堆三极管就是这些

测量这个点的电压只有0.7V,旁边的两个都有3.2V
然后我就量了一下他的对地阻值

也不知道对不对,先不管他,旁边的两个量了下是

不一样,因为这个三极管是没有安装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就试着把中间的小电阻拆掉试试,看看是前面的电不过来,还是后面这里的问题
拆了以后上电发现

怎么就跳过去了

测量了下前面有

三极管这里有

电阻前端,5V分压测得

感觉有点乱,点位图看下吧

后来我去掉了中间的那只电阻,两边的电都起来了,为什么啊

网友:
中间图片点错了,万用表测量的2.984V,应该是3.011KΩ这张图在帖子最后。2.984V是拆掉小电阻,5V分压出来测量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