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GC5掉电通病维修精典一例

楼主(2015-12-18):
     这两天修了一片联想E40 INTEL芯片组独立显卡的板子故障现象是装上CPU之后电流跑到0.5A左右掉电,很显然这是缺电压导致保护性掉电,大家都知道联想Thinkpad的板子保护电路设计得非常完善一有情况不对立马掉电,经仔细测量终于发现原来是+1.5VCPU没有转出来,如图:

     由图可知这是一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要想转出+1.5VCPU的的条件是其输入端要有1.5VSUS,控制端3脚要有一个高电平,实时测量发现无输入电压,PF10这个保险电阻的阻值为无穷大,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保险电阻因此我直接用一个0欧电阻代替,至此故障排除,上电测机OK.
      PF10这颗保险电阻是非常容易坏的,至于为什么E40的板子要装上这颗保险电阻我想是因为+1.5VCPU这个电压是CPU内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供电端,所以需要特别的保护以
防CPU被烧坏,为什么缺少这个电压会掉电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研究它后续的信号

PM_DRAM_PWRGD自然就会明白了,这个信号同时连到CPU和PCH,如果没的接收到这个信号那

么PCH就会关掉SLP_S3# SLP_S4#,如图所示:

      最后希望这个帖子能对各位同行朋友有所帮助,便是我最大的成功了,毕竟维修不容

易赚的都是辛苦钱。

网友A:
楼主技术一流,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膜拜

网友B:
谢谢楼主,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故障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一流,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膜拜

过奖了,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故障就可以秒杀了

这样你就可以节约很多的时间了

网友:
真的学习了、、、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经典之作

网友C:
这个算是通病了,早就有发出来了吧,E40已到鸡肋阶段,才修到这种故障?以前600多的主板,现在也才300左右了

网友:
能够分析得如此透切,功底深厚!!!

网友:
技术一流,加分

网友:
楼主这个是通病么

网友D:
这个保险为什么会坏掉呢?电流过大?

网友:
好经验呀 加分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掉电就能分析这么多出来,是我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是通病了,早就有发出来了吧,E40已到鸡肋阶段,才修到这种故障?以前600多的主板,现在也才300左右 ...

这种故障永远都有价值,以前是有人发贴,但说得很笼统让很多新人看不明白,我们修板要知其所以然,举一反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保险为什么会坏掉呢?电流过大?

电流过大是一种可能,也有可能是保险电阻本身的寿命问题

网友:
换大些的电阻保险

网友:
虽然修的比较多,这种故障还是很经典的,来钱也快

网友:
内存槽下面的那个保险,已经是老通病了,修的太多了

网友:
我只能说 我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通病的原因分析得这么明白,牛

网友:
讲解通俗易懂,新人都能看明白,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是通病,我遇到好多片板子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E:
这个机器这样的通病好像论坛有这个

网友:
不会吧,楼上说这板子现在300多,记得上年还是500左右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这样的通病好像论坛有这个

我好象没有搜到过类似的帖子,就算有说得也够详细

网友:
谢谢 对我们新人来说 分析明白 太给力了!谢谢大师傅

网友:
兄弟,你怎么这么牛比呢

网友:
学习了   没事  多看看贴   也能进步

网友:
E40有几个通病,内存下的保险坏,也是掉电

网友:
感谢LZ无私分享自己的经验,让小白学习了。

网友:
故障分析的到位,知其然,好贴

网友:
这个是碰到蛮多的!

网友:
虽然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通病,但是从来没有那个人能像楼主一样说得那么精辟。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通病故障,太感谢了,收藏先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
现在这机器越来越修的少了

网友:
楼主发通病辛苦了,好帖要多发呀!

网友:
田师傅  顶起啊,  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基础知识扎实才修的如此轻松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前两天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来待机了,我长按了开机键,后来屏幕不亮了。重新开机电脑就是嘟嘟两声叫,屏幕就不亮,风扇也转。我的QQ:309504901 能维修吗?

网友:
这个应该早就知道了 就在那个内存下面那个保险

网友:
讲的清楚明白,学习了

网友:
辛苦还好被查出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刚看了你的帖子 才修好了 这个E40,这个PF10 在内存下面,还用贴纸盖着,没有点位 我都没找到  ,非常的感谢啊

网友:
楼主太牛了啊  这都能修出来 要是我肯定得通知客户换板子了  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小小白在积累过程中!也许以后能用到!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个写得好,PM_DRAM_PWRGD分析的不错,谢谢

网友:
田师傅,这么好的帖子,真是不错。。

网友:
仁宝爱坏啊,天天都修

网友:
楼主讲解的 很详细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