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同方 A76GMV 声卡问题

楼主(2015-12-18):
刚开始的故障是不认声卡,更换了声卡后,可以认到,但是只要安装声卡驱动就自动重启了,这个该检测哪里呢?请大神指教!

声卡型号是:VT 1808S

网友A:
偷偷地告诉你,USB声卡试试看

网友B:
声卡是原芯片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是原芯片代换吗

是原型号代换的,但是是从废板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地告诉你,USB声卡试试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下下策,或者跟我一样是嫌麻烦。USB方便但稳定性不如板载的

网友B:
也许你拆的芯片就是有问题的,另外用USB声卡,效果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拆的芯片就是有问题的,另外用USB声卡,效果并不好,,

加焊了下南桥后有声音了,但是听了会歌后就出现杂音,北桥也很烫,感觉俩桥都有问题,估计是废了。。。

网友:
听了会歌后就出现杂音,那声卡芯片及周围的电容也有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C:
没必要加焊南桥,有那个时间直接弄个USB声卡上去多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加焊南桥,有那个时间直接弄个USB声卡上去多省事啊

我这工作不一样的,必须是主板本身硬件工作正常呢,不能以外设使用。

网友:
修不好没事啦,经验不足,缺乏理论知识,我正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