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坏的故障现象以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5-12-18):
逻辑板是由屏厂家和屏配套提供的,目前主要的逻辑板生产商有视显光电。逻辑板也叫:屏驱动板,中心控制板,TCON板。逻辑板的作用是把数字板送来的LVDS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包含RGB数据信号、时钟信号和控制信号三大类。)通过逻辑板处理后,LVDS信号把以并行方式输入的TTL电平RGB数据信号转换成能驱动液晶屏的LVDS信号后,直接送往液晶面板侧的LVDS接收芯片,驱动液晶屏显示图像 。
逻辑板损坏造成的故障现象有:黑屏、白屏、灰屏、负像、噪波点、竖带、图像太亮或太暗等。逻辑板的典型故障是:
无图像,屏幕垂直方向有断续的彩色线条,也无字符(这一点很重要)。
可以测试上屏电压,5V或12V看屏型号而定。
再测试LVDS输出接口上的电压看静态和动态两种情况是否变化,若不变化基本可判断在逻辑板上出现故障,(测量时要用指针万用表,可以看到表针有轻微的抖动,一般在1.2V左右),有条件的话拿一块一样的逻辑板进行代换最为可靠,只要格式和上屏电压一样都可以代换,以便我们找到 确认故障点。
从主板到逻辑板的LVDS线都有一定规律,边上红色的是电源正极,黑线一般为电源负极,绞在一起的是LVDS信号线,:
(4对——单6位;5对——单8位;8对——双6位;10对——双8位),
现在有的逻辑板和屏是连在一起的,称之X+C一体式,一般为32寸以下屏,32寸以上屏一般由X+C分离式构成(小屏主要是由成本综合考虑)由于技术和精密特点一般不好维修 ,如果原理吃透,加上焊接技术过硬,维修逻辑板也不是神话!
逻辑板的损坏会造成屏不能正常显示图像,当然也没有菜单显示,但按键和遥控是起作用的(记住这一点)。
逻辑板与屏连接线接触不良的花屏中间图像夹杂很多细小的彩点,可以插拔线来确认;
逻辑板与屏都可引起图像花屏,但是逻辑板的花屏与屏产生的花屏是有区别的,逻辑板的花屏表现为上下有规则的花屏,我们可以改变信号源或改变4:3模式来确认。

逻辑板维修总结(检修思路)

1。外观检查看主芯片电源IC 滤波电容等易损元件是否存在明显烧黑或颜色异常等;

2。测电阻测各供电测试点是否存在短路阻值变小,保险有无开路;

3、测电压测各供电测度点电是否正常(①电源供电Vcc5V/12V,②主芯片3.3V ;2.5V;1.8V,1.2V 等,③VAA14V,VGH20V,VGL-5.5V,④VREF13V,VCOM 6V);

4。测IC 信号线对地阻值LVDS DDR与主芯片之间数据交换是否有不良;

5。检查各连接线排插看屏线与逻辑板、逻辑板与屏之间排插是否存在接触不良。

其实液晶电视逻辑板,除了液晶屏LVDS 程序出故障外,其它故障还是好维修的。
所以我根据网友们的要求,去掉繁琐的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液晶电视逻辑板维修思路,首先在中国家电维修网发表。
下面是液晶电视逻辑板的维修思路(一)认识逻辑板与LVDS信号 :(二)怎样快速判断故障在液晶电视逻辑板电路上。

什么是LVDS输出接口?LVDS是一种低压差分信号技术接口。为克服以TTL电平方式传输宽带高码率数据时功耗大、EMI电磁干扰大等缺点而研制的一种数字视频信号传输方式。

  LVDS输出接口利用非常低的电压摆幅,在两条PCB走线或一对平衡电缆上通过差分进行数据的传输,即低压差分信号传输。采用LVDS输出接口,可以使得信号在差分PCB线或平衡电缆上以几百Mbit/s的速率传输,由于采用低压和低电流驱动方式,因此,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在维修中要注意:如果只看电路图,是不能从LVDS发送芯片的输出信号TXOUT-、TXOUT0+中看出其内部到底包含哪些信号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是怎样排列的。因为,不同厂家生产的LVDS发送芯片,其输出数据排列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液晶电视逻辑板上的LVDS发送芯片的输出数据格式必须与液晶面板LVDS接收芯片要求的数据格式相同,否则,逻辑板与液晶面板不匹配。这也是点屏配板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也是点屏配板的重要资料。
(二)怎样快速判断液晶电视逻辑板电路有故障
液晶电视逻辑板电路是否有故障,必须通过对各种相关信号进行检测才能判别,并且只有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才能确认故障。下面是快速判断液晶电视逻辑板电路有故障的方法:
(1)检测逻辑板上,由数字图像处理电路送来的输入视频信号波型是否正常,若有正常的波型输入,说明前面的数字图像处理电路工作正常。
(2)检测逻辑板上由电源输入的电压是否正常,若输入电压正常,说明电源供电电路工作正常。
(3)检测逻辑板上屏线接口输出的液晶屏驱动信号波型是否正常,若无正常的液晶屏驱动信号波型输出,则有可能是逻辑板电路有故障。

网友:
你这百度来的也拿来骗分?
基地支持原创!!!!

网友:
这个营业价值比较低,

网友:
这个有吧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