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G6-MX反复掉电求教

楼主(2015-12-18):
             一块七彩虹 CF-G6-MX,通电后马上掉电,反复如此,短接绿线强制上电,摸各个芯片没发烫现象,各路供电也正常,测PCI-E槽时钟A13、A14脚电压为0,电源管理芯片为RT8859M,测40脚VR_RDY为3.3伏,39脚VRA_RDY为1.06伏,经一电阻直接送到桥,不知道接下来该查哪里,求指点思路。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就直接绿线接条线到开关键,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应该不会吧,觉得是哪里的信号不对

网友(2017-06-24):
我的也是这个有图纸不

网友(2020-12-10):
七彩虹 cf-g6-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