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触发不显

楼主(2015-12-18):
y480触发不显。电流有时候开机后到1.2然后掉到1.1不动。有时候直接1.2不动。电压都有。加焊过显卡。换过南桥是slj8e。刷过bios。都没用。不知道下面查什么了!郁闷啊。对了+LCDVDD_CONN没有。经查是PCH_ENVDD这个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是南桥出来的。会不会是ec里面的程序问题啊

网友A:
抓过贞周期信号吗?内存波形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bios和ec带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过贞周期信号吗?内存波形正常吗?

没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