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1920电源板电压跳变

楼主(2015-12-18):
修一台E1920的显示器 ,不通电 ,拆开亮5V 12V电压跳变,光耦 IC 电容 都换了 还是不行,有人遇到过没有 希望给点提示
显示器

网友:
看来只有换板了,,,,,,,,,

网友:
300V电容电压是多少,边上有个小电容的。 关注下

网友:
楼主换一下电源IC附近的小电容.....

网友:
对,注意一下电源进线滤波电容(250—450v)边上的小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量,用烙铁加热外壳,再量,容值变化大不?变化大就换。

网友:
50V电容换了吗?查反馈电路吧。

网友:
换个ic和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