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5 ,待机0.03 ,不触发 ,无+1.1V_DUAL

楼主(2015-12-18):
联想 Z475 ,待机0.03 ,不上电 ,无+1.1V_DUAL
拆机测试,3V 5V 正常,ACIN正常,NBSWON#跳变正常,S5_ON信号也正常, PU9,2脚 20V,3脚  3.3V ,  PL9 无电压。

网友A:
就是那个8115S那个芯片没有电压吧!待机应该会有1.1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8115S那个芯片没有电压吧!待机应该会有1.1V的。

对   是8115  ,这个故障就是待机 没有1.1V

网友:
没1.1v就修出来就是,芯片的开启,供电,都到位,看下管g级有没有电压,有5v就是保护了,先换滤波电容,

没5v就是芯片条件不足或者坏了,找到故障还不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