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电流0.2,解决问题

楼主(2015-12-18):
联想G470,开机0.2电流,二极电压输出不正常,图纸,BIOS网上都有,就不传了,看图

网友:
前提BIOS我都刷完了,CPU也换了,

网友:
是转换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实测PQ203的G极只有1.9V,VL是线性输出的5V,拆掉PC207,电压正常,开机正常跑码

网友:
是二极MOS管坏了吗

网友:
罐子坏了吧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出来导致的供电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
一看这种电流就知道是缺电压 了,楼主赚大了

网友:
供电的问题,相对还是好修一些,起码很快确定故障区域。

网友:
是那个pq203坏了?

网友:
+VSB----+VSBP-----B+ PQ202导通条件是电阻分压  vl--5v上拉PQ203导通  电阻分压 就ok pc7干掉 是最愉快的事情

网友:
PC207漏电拉低

网友:
三极管很容易坏

网友:
坐下细看原由

网友:
。。。这个贴是还没发完吗?
还是我看帖的姿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