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开机很慢,屏幕卡在开机画面但并未死机,进入系统很卡。

楼主(2015-12-18):
    今天接手一台联想Z475,故障是开机很慢,屏幕卡在开机画面但并未死机,强制关机后开机有时能进系统但用一段时间后反应很慢,直至卡的没有反应。怀疑是系统坏了,重装了win7系统进系统很正常,以为已修复,但关机重启后故障依旧,怀疑硬盘有坏道,mhdd测试硬盘完好,不是硬盘问题。怀疑是BIOS设置问题,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先回复默认值再开机还是依旧。问题到底出在哪?维修陷入僵局,回头想起再装系统进工具盘选择启动菜单时方向键不能用,以为键盘坏的,没在意用数字键直接选择的菜单项,但在进入BIOS设置时方向键是可以用的,莫非是BIOS的问题?果断刷BIOS,进入BIOS查看版本是53cn14ww比较老了,下载了53cn21ww刷入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先软件入手,BIOS导致的

网友:
虚 心 学 习,谢 谢 分 享。

网友:
lenovo z475 冷机开机进系统很慢    进系统后还会触摸板不能用   重启一下就好了  百度了一下  这个问题遇到的人真不少    看了好几种方法  就这种方法最简单 实用      :开机进系统  用30分钟以上  电池  电源都插上   点击升级包  刷机过程中不要进行其他操作 知道刷完重启    按f2  进bios   查看bios  版本  已经更新为  53CN19WW     亲测  ok  原来  开机进系统要5分钟  刷完后 用360 优化优化  开机  29秒

网友:
enovo z475 冷机开机进系统很慢    进系统后还会触摸板不能用   重启一下就好了  百度了一下  这个问题遇到的人真不少    看了好几种方法  就这种方法最简单 实用      :开机进系统  用30分钟以上  电池  电源都插上   点击升级包  刷机过程中不要进行其他操作 知道刷完重启    按f2  进bios   查看bios  版本  已经更新为  53CN19WW     亲测  ok  原来  开机进系统要5分钟  刷完后 用360 优化优化  开机  29秒

联想 Z475 AMD 独立显卡BIOS.rar

网友:
亲  换硬盘试一下  mhdd扫描了证明硬盘坏的可能性小 但是不排除硬盘问题  最好换一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pch的me固件造成的故障,现在的bios也很难搞了

网友:
估计BIOS放电也能好

网友:
固态硬盘速度怎么样

网友:
Z475 AMD的这破机器全是毛病。我真够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