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技嘉H61M-DS2主板,不通电和通电断电2片主板

楼主(2015-12-18):
开门见山,直接进入主题。
第一片:不通电
  检测待机电压,发现没有5VDUL电压,待机产生时序就不说了,直接按顺序量,量到PCH DPWROK没有输出,直接换掉Q34 35,还是没有,估计是上拉电阻822问题,跑线找到上拉电阻R359,这个电阻是20K的,没有这20K的电阻,我直接装了个822上去,触发一路跑马亮机。
第一张搞定

第二片:是常见的通电断电,也就是风扇转下就停。
  这种板子,我一般是装个坏U检测CPU的电压,触发来检测,用示波器检测,在触发的瞬间CPU的供电出来了,由此判断不是BIOS原因导致,(因为1155针的主板,都要检测BIOS后再出CPU电压)。电压产生的时序不多说了。
  于是先是量CPU供电的开启信号,示波器检测开启时,通电瞬间开启有杂波,于是找开启信号的控制部分,控制信号在触发的瞬间也有杂波,那么继续查下面的VTT电压,这个电压也杂,找到VTT电压的开启,检测发现又是822电阻变值导致VTT电压开启出现杂波,就是这R38导致通电断电,换上个822电阻,一路跑码亮机,没有断电情况了。

收工,2块都搞定。
以上是自我维修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下,写的不好别喷我,呵呵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post_deleted

网友A:
"装个坏U检测CPU的电压"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B:
感觉都处在822电阻上,两块板维修,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个坏U检测CPU的电压"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华硕的主板喜欢烧U,但华硕的板子不上U又不触发,我的坏U就是华硕主板烧的,所以修板时我都上这坏U检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都处在822电阻上,两块板维修,收了多少钱啊。

80块,只能收这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0块,只能收这多

是两块主板一共80,还是一块80。如果前者那真是我们维修界的悲哀(毕竟是一门技术)。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学习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D:
通电掉电碰到几块的是小三极管坏 电阻坏的还没遇到过 下次可以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主板喜欢烧U,但华硕的板子不上U又不触发,我的坏U就是华硕主板烧的,所以修板时我都上这坏U检测电 ...

也可以叫用户提供cpu
不过对方的cpu 也可能是坏的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的很啊,维修思路明确

网友E:
修得很好 赞一个  只是有句原话不苟同(上电掉电 瞬间测量有CPU电压 所以排除BIOS问题 )    H61主板上电瞬间是先出预设电压的  后面才读BIOS   出真正的工作电压   不能说瞬间有CPU电压就排除BIOS  只能说瞬间有电压说明基本上排除PWM芯片本身不良  瞬间有后面没有重点查PWM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真的是电脑神啊。。都是小电阻的问题。。第一个不可能掉件了吧。。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块,只能收这多

是帮同行修的吧同行的话利润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通电掉电碰到几块的是小三极管坏 电阻坏的还没遇到过 下次可以注意下

修到大多芝麻管坏的也不为少数今天就秒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到大多芝麻管坏的也不为少数今天就秒了一块

电阻坏的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得很好 赞一个  只是有句原话不苟同(上电掉电 瞬间测量有CPU电压 所以排除BIOS问题 )    H61主板上电瞬 ...

nonono,,,是先读取bios之后桥再发出svid给cpu再出cpu的电压,,,

网友F:
修了这么多也看了那么多帖子,,,电阻坏的真没遇到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了这么多也看了那么多帖子,,,电阻坏的真没遇到过- -

我修的 的是坏小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坏U检测CPU的电压"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是 我有片华硕H61烧了我两个630U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块,只能收这多

2块80不错了……。我们这才30一片……哎

网友G:
我今天搞块p8h61的板把老板的g1620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今天搞块p8h61的板把老板的g1620搞死了

华硕的板子爱烧U,不上U又不触发,只能搞个坏U先检测,没问题再上好U,要不然伤不起啊。。。

网友H:
技嘉也容易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技嘉也容易电阻变质

是的,一般爱变质的电阻都是插上20PIN就有电的那种电阻。

网友:
主板不好修,价格也收不起,不好混

网友:
不愧为电脑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两块主板一共80,还是一块80。如果前者那真是我们维修界的悲哀(毕竟是一门技术)。

淘宝又给维修者带来购件的方便
同样把四处的二手集合起来造成用户二手也是个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两块主板一共80,还是一块80。如果前者那真是我们维修界的悲哀(毕竟是一门技术)。

2块一起80啊,1块主板80别人不会修了的

网友:
全部秒杀啊  这技术6666

网友:
值得学习借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