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3 BIOS ,保你们都没有

楼主(2015-12-18):
不多说保你们没有这机器资料 更别说图纸了, 先把BIOS 拿下,已备之后用它。 机器是好机器就是 小故障 不充电。 好东西奉上,

网友:
还有新的  就是图没拍,就没上

网友A:
楼主还有图纸?修的故障写出了就更好了,小问题也算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有图纸?修的故障写出了就更好了,小问题也算是问题吧。

主板上 那个背面的 芯片那里拉了根线,就好了, 没啥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