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键盘窜键

楼主(2015-12-18):
华硕Y481C键盘窜键,按Y出YO,按6出来6】\ 不知怎么搞了。刷了BIOS 换了EC 接口阻值也正常

网友:
没换个键盘试哈

网友:
唯独没有看到你说换键盘 也许你换过了 假设换过了也是这个样子的话 跑跑线

网友:
可能就是没换键盘,呵呵

网友:
键盘首先考虑阿

网友:
楼主是老鸟了 应该考虑过键盘吧

网友:
不是键盘口的电容漏电,就是KBC坏了

网友:
首先换键盘。然后就是键盘信号接地的电容。全都拆了。

网友:
换键盘试试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键盘坏的多吧 除非IO 或者键盘口进水

网友:
键盘没换吗   实在不行就换键盘接口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啊 这不是键盘卡键了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是键盘坏了,,,,,,,,,,,,

网友:
换键盘了没,如果没的话 估计你就白折腾了。

网友:
阻值是正常  但是  你有没有考虑过键盘信号互短呢。

网友:
还要一个很简单的办法。。USB键盘

网友:
其他地方线搭到一起去了。

网友:
应该是板层串电了  切断 线路 飞线试下。

网友:
键盘坏了,换个键盘就可以了

网友:
键盘怀的可能性很大。之后就是键盘接口,在之后就是IO了。

网友:
不要太相信好键盘,新的也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我记得好想碰到过联想的机器故障跟你的很像 最后拆了触摸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