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3R1 CFM1D3M主板不亮

楼主(2015-12-18):
接手一块联想K3R1 CFM1D3M主板,点不亮,
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清COMS不装内存报警,装内存跑C6,刷BIOS和换U换内存换IO换218-0755044的桥均无果,这种主板同型号有两种板,我是主板BIOS是2M的,后来试从论坛下载4M的BIOS刷上可以点亮,但硬盘和U盘都不能启动,但USB的键盘又可以识别。论坛里有很多的兄弟都碰到这个问题,请大虾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跑C6论坛有案例是换   BIOS旁排阻的修好过  在没找到BIOS之前可以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跑C6论坛有案例是换   BIOS旁排阻的修好过  在没找到BIOS之前可以先试试

这板子上没有排阻,而且换成4M的BIOS芯片刷4M的BIOS可以亮机,只是功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