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0过LOGO黑屏

楼主(2015-12-18):
原机是灯管坏,导致高压也短路,灯管,高压换过之后,发现过LOGO黑屏,已经确认过了,不是暗屏,有没有同行修过次故障,再次请教了

网友:
终极解决办法,

网友:
把散热器装上,显卡温度处理好,就会有奇迹发生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什么,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