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到驱动那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5-12-18):
RT。。。联想笔记本装系统到装驱动那就自动关了     U盘试了三个   镜像。。硬盘也换过  还是不行。。。昨天进pe都进不去就重启 今天突然能进去了。。。。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缘份啊,我今天 装个台式机也是这样不过是蓝屏

网友:
装好系统进桌面了。装驱动就重启吗?

网友:
很可能BIOS,   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
这种可能是硬件问题,遇到过,解决方法,GHOST的时候到了万能驱动那块点取消,然后进系统后上着网用360驱动大师一个一个的装,装到哪个黑屏就是哪个硬件的问题。
另外可以试试把屏接口拔掉用外显装系统试试。

网友:
不打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的本子
进PE重启可能是PE重启
装系统自动关机可能是散热或者驱动不兼容

网友:
散热做好了没有?装什么驱动死机?只能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
用碟的PE 试试,再可以试着刷BIOS

网友:
首先散热处理了么?关机可能是过热了啊,进步去pe你换内存试试

网友:
散热有问题容易这样,掀开盖子用风扇吹着装

网友:
问客户以前修过没有 多半是硬件

网友:
散热正常吗?   别打显卡驱动,下载官方的、

网友:
到驱动那一步先点掉  然后挨个装 排除问题

网友:
查一下温度正常吗

网友:
看一下掉电的原因分析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进水腐蚀

网友:
谢谢 各位  系统装进去了    不用那个pe集成的驱动就行了。。但是昨天的进pe就重启还是不知道啥意思。。。今天可以突然进pe没问题了

网友:
好像时间有点乱。。。应该是前天。。

网友:
芯片有虚焊 这种情况就不用打驱动 一个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