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3换屏求助

楼主(2015-12-18):
ipad mini 3换屏求助
1.自带HOME键有一个圆圈,应该是有指纹解锁功能,按键还有胶粘着,需不需要拿下来换到新屏上(新屏上也有按键,但就像苹果4手机那样的按键无金属圆圈)
2.有一种屏线是不带那块IC的,需要手工焊到一起,有两行触点,请问这个地方应该怎么焊,要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图片,最好是拆下来,胶温度高点就好拆了。第二个用烙铁焊,触点上加点低温锡。在上边直接烫接触点。注意就是温度不能太高,不能把接触点烫坏了。300度应该可以,你最好先找个坏的排线焊下试试。

网友B:
iPad mini 3 是带指纹的,肯定要把指纹键排线装新屏上,你那新屏带按键,是不是拿成iPad mini 2的屏哦,mini2的屏幕mini3指纹键装不进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 mini 3 是带指纹的,肯定要把指纹键排线装新屏上,你那新屏带按键,是不是拿成iPad mini 2的屏哦,min ...

我从别人家拿的,他开始给了我一块需要自己焊触摸IC的屏,还便宜些,我怕焊不好,直接拿了一个带IC的,同时也带按键,不知道是不是IPAD2的,明天试试看按键能否装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片,最好是拆下来,胶温度高点就好拆了。第二个用烙铁焊,触点上加点低温锡。在上边直接烫接触点。 ...

低温锡,从来没有听过过,一般的不行吗

网友:
mini1和mini2的外屏是通用的,mini2和mini3的内屏是通用的。mini4还没研究。

网友:
ipad mini3的触摸屏幕我换过好多了  指纹键要用原来的  换触摸芯片的时候拆的时候我都是用烙铁 焊接回去的时候只要把触电对齐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