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37 -板号:OE40-HSW-12314-1 待机0.65

楼主(2015-12-18):
  DELL 14R-5437 -板号:OE40-HSW-12314-1  待机0.65     短路

i5的cpu    cpu发烫 是不是cpu报废了

网友:
该封装的U坏的还真不是一般的多,我都碰到好多了……,都是烧短路的

网友:
CPU发烫,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CPU挂了 ,在淘宝网350换了块板----

网友A:
我的也是,电流0.078,CPU不烫,不知道怎么搞啊,3v5v正常,开关有3,3跳变

网友:
cpu挂了   ,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电流0.078,CPU不烫,不知道怎么搞啊,3v5v正常,开关有3,3跳变

我有一块14-3437 版号一样 故障跟你的这个差不多 没思路了。。。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这么像我维修过的.......上次碰到一个 进水的 也是CPU挂...他跟南桥是一体的....

网友:
DELL的这样做真是个败笔,好多进水的就是烧的他,还不好换。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我自己用的机器就是这款,全新的买的时候四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