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看下是哪个坏了

楼主(2015-12-18):
开机花瓶,外接显示器正常,单独测屏也正常,到底是屏线坏?屏坏?显卡坏?哪个坏了,谢谢,请看图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可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基本可以锁定屏问题,显卡可能最小

网友A:
我自己也认为屏线的问题最大,接下来是屏,显卡坏不应该外接都正常的吧!,我没有替换的屏幕,屏线也没有,所以确定不下来

网友:
谁有这个屏的?我可以收一个

网友:
先从屏线入手,

网友:
这种问题屏坏的可能性极大 先换屏

网友:
不用考虑了果断屏

网友:
单独测试屏也能正常现实吗?如果能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显卡

网友:
OK,我去弄屏幕先

网友B:
外接是VGA 屏是LVDS这个都分不清,,老是同行拿来说显卡没问题,单独测屏就是点一下灯管吗??这样屏坏可能性多了

网友C:
是不是屏线与屏接触不良?

网友:
单独测屏正常,说明屏没问题,显卡也是好的,应该是屏线问题!!!装机后屏线被压了受力就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是VGA 屏是LVDS这个都分不清,,老是同行拿来说显卡没问题,单独测屏就是点一下灯管吗??这样屏坏可 ...

单独测屏是点了下灯管,这个我也知道只能判断屏幕没损坏而已,我已经准备去换个屏幕试下

网友:
这种屏不好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认为屏线的问题最大,接下来是屏,显卡坏不应该外接都正常的吧!,我没有替换的屏幕,屏线也没有, ...

我现在也是这个条件,上次有一台机最终是同行加焊了显卡就好了,师傅说外接显示信号和内接到显示是两路信号,各自独立的!

网友:
你压根没说清楚 。什么机型 。你如何测试的,这些具体问题不说如何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屏线与屏接触不良?

屏线在亮机情况下,手怎么动都无任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是这个条件,上次有一台机最终是同行加焊了显卡就好了,师傅说外接显示信号和内接到显示是两路信 ...

这个倒是头一次听说,那我先去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