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机器SL410K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12-18):
  接机THINKPAD机器SL410K,开机电流到0.7-0.8掉电,可以在开机,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是一样,明显是没有跑码就掉电了,拆机看裸板看到该版号 ,大家就肯定会想到HWPG信号。
  第一步:在没有断电时测试全部大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的。
  第二步:看无线网卡22脚在掉电是是否有3.3V,测试有3.3V,有复位还掉电,立马想到月饼老师讲的,是不是温控有问题,看图 这个温控电路月饼老师有讲过,但是理解的不好,不管他,去掉PD33,再试机,问题是一样的。查 4脚电压OK.
  第三步:查HWPG信号是否真常, 测试pr78有3.3V,断开pr79和pd14问题不变,断开pr78电流到0.3不动,开始怀疑是那个电压PG不稳定,一个一个断开与HWPG相连的电阻,没有改变。有点不知道方向了。

    第四步:上过厕所,打开大灯,把主板仔细的看,这个地方 u26时钟芯片,看看时钟是不是有问题芯片旁边有点氧化,看电阻 R276用镊子一碰就掉了,不明白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死马当活马医,换一个,测试不掉电了,用示波器测试电阻有波形 ,装机OK图 亮是亮了,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原理,为什么这个电阻会引起这样的故障,望告诉指点迷津。

网友:
我休版 七八年了  反正时钟旁边的东西 很重要的 有问题就会出毛病

网友:
HWPG,大与门,一想想有点激动

网友:
时钟旁边的东西 很重要

网友:
我也有台E40,开机正常用1-5分钟就掉电,但我现在还不会修这种问题

网友:
想不到时钟也会引起掉电,现在才知道。

网友:
时钟不正常不会跑码,只是平时一般没有先去测时钟

网友:
你查图看看是什么原件

网友:
细心就能成功,转了一圈最后发现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问题,

网友:
看贴不发言是不是有点不礼貌  鼓励鼓励

网友:
这个故障如果早看到 就不用查图纸了

时钟部分异常引掉电也存在 维修有时候不能完全按照理论   加分

网友:
会不会是时钟接收PG信号的电阻

网友:
这个信号是开启桥的时钟信号吧

网友:
复位都有了  应该不是时钟开启之类的问题了 那么就是用于同步传输信号的咯?  不知道我猜是对不对  信号级维修了

网友:
R276电阻另一端信号是PCLK_ICH,这是发给南桥的33M PCI时钟

网友:
按照 理论会话费大量的时间 结果 也没有结果  哎 不过楼主 提供了 温控电路的思路  也提供了 hwpg的思路  好帖子值得我们小白学习。

网友:
时钟不正常引起的掉电,楼主如果仔细点观察可能就不用走很多弯路了,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我去  我没有读卡器  不会用示波器  我真是太菜了

网友:
以后要加强学习啊   学艺不精

网友:
时钟 我还是修的很少

网友:
应该是给南桥发送时钟信号的吧、。

网友:
有点技术含量,赞一个

网友:
首先观察,在开工啊

网友:
广达掉电现在还只会修HWPG

网友:
时钟电路相当于神经系统,引发的疾病是多样的,不可预见的。所以时钟引起掉电也是存在的。

网友:
注意看外观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不错。。这个小电阻要、若是没明眼看到的话还真不好修。。。看来注重细节相当重要啊

网友:
这电脑显卡也容易坏的

网友:
是钟是会引起掉电

网友:
时钟的不稳定导致掉电,楼主能能想到挺不错的

网友:
如果元器件上没有痕迹的话 估计要点时间查了

网友:
时钟也引起掉电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修电脑有时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
如果是全部时钟没有还好说,单个时钟出问题,有点蛋疼.....

网友:
时钟这块还是修的少,这样的问题还真是麻烦

网友:
氧化了,那是以前进过液体吧

网友:
只知其名,不知其原理。所以维修才会这么复杂

网友:
桥没有时钟也出复位,有点怪了。

网友:
时钟旁边的东西 很重要的

网友:
好像是南桥的时钟吧

网友:
示波器 上明显是33M时钟,缺时钟掉电还是少见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时钟不正常引起的掉电

网友:
看着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

网友:
没示波器 不好搞啊

网友:
我这有个CQ40 电流只有0.5不掉电 感觉都是时钟那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来楼主这找点 思路

网友:
“开机电流到0.7-0.8掉电,可以在开机,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是一样,明显是没有跑码就掉电了” 这句话好像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
不明白是啥意思?不过,技术不错

网友:
不错 修版细心 很重要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晶振傍边的东西要注意 不好说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应该是时钟不稳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应该是不出复位的故障吧

网友:
分析的不错哦

网友:
学习了,初学者积累经验

网友:
维修就是要看运气的啊

网友:
The system shuts down during chipset initialization because PCI bus does not receive 33MHZ clock.

网友:
学习了,下次修机器不跑马得仔细看看时钟

网友:
要是那个电阻坏的不明显 那时钟引起的掉电不是很难找。。。

网友:
一直没修过时钟电路,以后要留心了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不知道那个电阻的具体功用。但是下次有这种情况还是有些头绪的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