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首次出手:华硕N50广达DAOTWJMBD0大短路维修,竟然找错公共点,让菜鸟又长了见识

楼主(2015-12-18):
        今天一客户,来买适配器的。
        客户描述说笔记本昨天用的还好好的,今天确开不了机。怀疑是适配器怀了,因为插入适配器后,适配器上的指示灯立即灭了。
        我一听就呵呵了!立即给客户解释说是主板短路了,并当着客户面用他的适配器点亮了另一台客户机。经耐心的沟通,报价后将客户机器留下。客户走人后,立即拆出主板。由于是一修板,没有被做动过!查了一下芯片组,8系列的。

主板是广达代工的,板号:DAOTWJMBD0

由于没有图纸,首先在电源口附近找到了一个PR9的电阻,感觉像是检流电阻,对地打值,500多!是的,没有看错,确实500多。怎么可能,大短的机器,怎么500多?我测量了一下CPU附近的电容,全是处于两端直通状态。怎么回事呢?再测量一下看看,主板上的供电芯片大多都是集成上下管的,想找个上管测量一下真不容易。
在主板上找啊找,找到一个PQ30场管,大致看了一下是PWM电路的上管。测量PQ30的D极,对地打值为0。
怎么回事呢?难道我刚才找的根本不是检流电阻?算了,菜鸟跑电路还不是很熟悉,找图纸吧。在某宝买了份图纸,打开一看,傻了。PR9确实是检流电阻,但不是公共点末端啊。

公共点原来在PQ8的S极嘛。再次对地打值,还是500多?怎么回事呢?难道找的不对?仔细看了一下,还真的不对。公共点应该在检流电阻末端,我测的检流电阻末端根本不是公共点嘛,因为检流电阻前端没有隔离管。

仔细想了一下,公共点应该去PWM电路的上管。所以我再次在图纸中找到PQ30,确认公共点的名称。

原来公共点叫VIN。从哪儿出来的呢?找啊找,再次找到充电芯片了。

VIN从充电芯片出来的。怎么从充电芯片出来的呢?再次静下心来仔细看!尼玛的,原来这充电芯片也是集成上下管的。

既然是集成上下管的,那么公共点的产生就对了。因为这种公共点的产生方式,属于新的公共点产生方式。测量充电芯片VIN输出脚确实对地值为0。真的是大短路。

既然是大短路,那么就按大短路方式修吧。由于很多供电是PWM芯片集成上下管,那么先测量一下主板上的电感,看看有无对地值为0的。一测量,还真发现了问题。PL10对地为0。经查图,原来为待机5V的输出。控制芯片PU10。

果断拆除PU10,再次打值,VIN不短路了。

更换PU10后完美亮机!

总结中:其实故障很简单,难点就在于自己太意,没把公共点找对。这块主板是新的公共点产生方式,而且充电芯片集成上下管,从视觉上造成盲区,误判了公共点!

最后,请各位捧场的加分哦。菜鸟初次发贴,请多多加分!

图纸附上!

网友A:
加分 鼓励。。。。。。

网友B:
不错,有点意思,继续努力

网友C:
华硕新机器找仁宝、广达代工了,估计图纸会相对好找。

网友D:
这是什么机子?集成度这么高?

网友:
公共点是上管D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机子?集成度这么高?

华硕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新机器找仁宝、广达代工了,估计图纸会相对好找。

确实是这样!这个机器拆开感觉位置号标识的还算完整,找起来也比较方便。以后遇到新的图纸会第一时间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点意思,继续努力

谢谢打赏!有您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 鼓励。。。。。。

谢谢打赏!谢谢对新人的支持!

网友E:
新手能修成这样,楼主不会骗我们吧

网友F:
楼主技术很好。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能修成这样,楼主不会骗我们吧

嘻嘻,真的是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很好。基本功很扎实

谢谢您的支持,我会不断努力的。

网友G:
怎么看出集成上下管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看出集成上下管的,加分鼓励

看芯片的管脚定义

网友:
没图纸岂不是没法修了,楼主比我强多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一步一步就能搞定

网友:
给分 赞一个 有图纸 就是不一样

网友:
方向错了没事只要最后修好了

网友:
感觉好新的机子啊,是不是还没过保质期呢

网友:
只要有圖紙慢慢的找也是可找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