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TX电源加装电流表

楼主(2015-12-18):
前几天看见论坛的朋友自己做的 综合电流的家伙不错,各种电压 各种电流 甚是喜欢,但自己平时修主板的活少 一般也不大修 感觉就有个5VSB电流就可以了,心头一热  也没等多看点帖子里的经验 ,直接某宝上买了一个 电压电流 一体的小表头 (幸亏只买了一个),

买的时候也没仔细看   。不就是一个电流表 电压表么  根本没什么压力,哪曾想货到了  装上了 才发现用不了啊 。
把表的供电、电压检测、电流检测红线接在一起就是个对地短路啊,仔细看说明才发现 这个表是不能共用 一个接地的 。
除非只看5VSB电压,电流看不了。但感觉还是看电流比较有用啊 ,无奈之下 拆了个手机充电器 植入了电源内部 用作表的供电,
电流取样 串联在5VSB之间了,想的挺好,可惜没好好看帖子 已经有前者吃了这个亏了 。

开关接的绿线和地。电压取样都没接了 只要公用一个地 电流检测断就被拉低电平了,只好接在了表的供电上了,
接了2个主板 待机供电都在200MA以下,先这样吧,下次买好表在折腾。

网友:
自己沙发自己坐吧!

网友A:
其实我想问改这个有什么用。。。。。维修 主板还要电流表。。这么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改这个有什么用。。。。。维修 主板还要电流表。。这么利害?

支持一下,楼主主要干啥用?......

网友B:
5VSB 的电流 主要用来修不开机的板子的,可以直接看出来 声卡网卡 桥 的电流情况 修雷击啥的 感觉都挺好用的 ,反正也是个人习惯问题。手烫起泡多少回了,我是要先看电流在摸了!哈哈

网友:
这个改装很好,可以看到电流的变化,。。。

网友:
这个不错,上次看到一个帖子把5V,3.3V,12v都加了个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 的电流 主要用来修不开机的板子的,可以直接看出来 声卡网卡 桥 的电流情况 修雷击啥的 感觉都挺好用 ...

你这个东西我早就用到了,就是不想发 ,发了也不加分 没劲

网友:
想法不错, 就是感觉不那么实用

网友:
楼主想法是好的    支持

网友C:
还不如 直接加载220V  还能知道整机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 直接加载220V  还能知道整机功耗

我也想过,但是一是接市电 有点危险 再就是怕测量精度不够准确

网友:
我给充电宝加装电流表,而且让充电宝其中一个USB口输出3.8V电压,用于手机应急检测。

网友D:
电流测量端子是串在负载中,要想能看到整机完整电流,你把电源的所有地线都集中一起然后把电流端子串接在地线中。这样就能完整的看到整个电源的所有输出的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测量端子是串在负载中,要想能看到整机完整电流,你把电源的所有地线都集中一起然后把电流端子串接在地 ...

对 接在后级 是这么接 ,但是得加装分流器,我没买,本身自带的是10A 我怕不够用就没这么接,怕再影响电源的输出

网友:
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
表头都是要单独供电吧

网友:
其实看5VSB应该没什么用,如果看有没有工作,应该看CPU 4P的电流,CPU一工作,电流也就上去了

网友:
怎麼不用可調電壓電流的電供

网友:
呵呵,有创新精神

网友E:
你能了一个,我能了4个后才知只能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能了一个,我能了4个后才知只能用一个。

顿时 很迷茫吧 哈哈

网友:
没伤过手的人不知道手痛的痛苦~~!!

网友:
这样搞一个维修挺好用的!

网友:
闲着没事做吧

网友:
维修人员无聊的时候,都喜欢干这些.

网友F:
赶不上直接买便宜点的袖珍数字万用表改呢!价钱差不多。

WJC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赶不上直接买便宜点的袖珍数字万用表改呢!价钱差不多。

袖珍数字万用表插不进去

网友:
楼主厉害                 短路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网友G:
电流表扩大量程不大容易。主要是不准确。因为要精确计算分流电阻。
更重要的是要配好这个很小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电流表扩大量程不大容易。主要是不准确。因为要精确计算分流电阻。
更重要的是要配好这个很小的电阻。

有配套产品 100A的  分流器

网友:
楼主电子基础知识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袖珍数字万用表插不进去

袖珍表虽然插不进去,但可以用两块分别用作电压,电流显示的专用模盒,适用所有直流电源的电压,电流显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配套产品 100A的  分流器

哪里有卖?给个链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