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702 经常无显。。但有时有显示的维修!统称为 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5-12-18):
今天要说的一句             不管电子零件越来越平易              技术还在不断的上升它自有的价值!

========================================================

今天来了台  VA702  客户。。。经常开不了。黑屏  。说很赶。。。。。没办法。。。要现场维修。。你越赶 ..我越贵 。客户说。。要开关很多次才正常。。。那我就接电测试20次内不断的开关电源。。共3次可以有显示正常。。。故障时。。全屏黑。..心里有数了。。。一般是电容  。告诉他。。这种机配件很少了。。还要比较贵。。。报了价      客户说修吧。。  靠。。。。拆板后。。发现真的有电容爆了。。。但别急。。。因为客户在现场。。。先装B 。。。一会儿。。这里。测试  那里 测试。。。随便打开 HP 431 图纸。。。不断的对着来修。。。。时间过了 25分钟。。
好......B装够了。。。是时候更换电容 10V 2200UF  随便找了个 10V 1000UF  装上去。。。靠。。。一样结果。。。灯管闪一下。。就没有了。。。找了个测试灯管。。一样。不行。。排除灯管。。来吧。。。出真功夫了。。测试高压开启动信号 为高 5V   测试 U502 主供电正常。。  更换了。。。红圈的配件 一样不行。。。

心里没思路了。。。难道要更换高压板给他?。。。换了高压板利润没有了毛主席。。。。不行。。
但为什么有时可以呢。。。难道是电容。。?  全板再看了一次。。也是没有爆电容啊。。。。心想 肯定是高压部份。。

不行拿个示波器。测试。。。高压部份。。
一测试。。。。灯管不亮前。。电压为 14V   波型很好。。。惨。。。还可以接受。。。(值得一提的是 以下这张是用小米 NOTE 2  连拍20次抓拍的   一秒内 灯管闪了一下  你要知道一秒内是很难抓到的。。看到灯管右边变红就知道了。。  所以别说国产不行。)

没思路了。。   真心不想换高压板给它。。。。。手里的开关不断的开开关关。。。。。。。

等有一次。。高压正常时。。。。

哈哈。。我感谢天感谢地!。。。。还是电容(需要放大图片看)。。。原来问题在这里   我没有想错。。真的是高压部份。。还没有高压前负载不大。。。所以正常。!

加个电容后。。。开关  20 次。都正常。。。。

以下图是U502  旁边需要更换的电容。。。表面一切正常。。。差点骗了我的心与眼睛。。。。

完工!

在客户面前装B 不容易。请各位心情好就。给点分吧。。感谢。!

网友A:
这不叫装B,就算客户不在修起来也很费事,波波威武,帮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装B,就算客户不在修起来也很费事,波波威武,帮大忙了

没办法。。。现场维修就是要装B一下。。不然。。。。客户说不值的。。。。已前有一次。。15分钟搞好。。客户说。。贵。。15分钟收我200  最后砍价 150 。。。。

网友:
用10V电容么?笔误????

网友B:
楼主的经验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杀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经验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杀电容!

不一定的。。很多时候。。爆了我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