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巧返修成功一台无图纸外国新款笔记本OLIVETTI OLIBOOK P75

楼主(2015-12-18):
事情经过:2015.12.10一个顾客拿过来说不开机,报价后,拿下,然后电源一插,妈呀!发现没有待机电流,嘿嘿感觉好修

三五下拆掉后,测量个个电杆均为正常,然后在插电源适配器,测量没有3V 5V,弄到这里无语了,那么找找图纸吧,这个电脑由于
是新款,不管怎么问【迅维】论坛,度娘或者百度,就没有图纸,这时候,心,悲凉悲凉的,看来只能用万用表,从电源头那里开始查起了
一通乱搓后,发现都正常,妈的!这个时候无头绪了,心想休息一下,去百度照几张,黑丝性感照看看,反正闲的物理。
几张过后,脑中突然一闪,既然电压都没问题,那么在去测一下3v5v吧,一测居然真的有,为什么之前没有呢?心中奇怪念头闪过

那么既然3v5v都有,那么待机电压肯定有啊,一插,真的有,然后按一下开关,妈的,跑马了,接上屏后,亮了,晕死

之后,不管怎么开关机,都一切正常,进系统没有问题。

故事到这里,大家都想到,通知顾客,收钱。但是自己心里不这么想,感觉电脑故障还是在的,只不过现在问题还不大,先不管了
如果顾客到时候在拿过来不开机,那么在给他保修好了。。

可是经过几天时间,2015.12.18今天那么顾客果然电脑拿过来了,说:电脑不开机了,怎么回事,然后我也不多说,电脑留下来保修

虽然没有图纸,但是有印象,那么直接从电源头那里查起

先来一张主板全图和板号

没修之前的点源头

开始跑线路模式,一跑发现问题  嘿嘿

既然发现问题,那么就拆了

元凶原来是这个,哈哈,小白发现问题

由于元凶底部几乎没有焊点了,就只能使用大量锡,连接到顶部

特此,插上电源适配器后,出现电压了,问题修复,哈哈

谢谢大家观赏,随便把好的,这台原机BIOS奉上
OLIVETTI OLIBOOK P75 版号 W251ESMB-0D
大家给点分吧不容易啊

BIOS U17.rar

EC U20.rar

网友A:
这个前所未闻  底部一点锡都没有?  个人判断底部本来有锡  只是你焊下来检查的时候 温度不够你硬扯下来时扯掉了  所以你就认为是底部没锡      如果你确定是它的问题  最多就虚焊  但是焊点锡在你没动它时肯定是有的

网友:
修电脑经验丰富,加细心,事半功倍

网友B:
蓝天的机器,图纸附上:

网友C:
今天十八号  八天后 你别继续写着篇帖子 说上次的问题没完全解决,,,,

网友D:
不会是电源头中间针松动的问题吧。

网友E:
这个维修你最原始的情况下应该测过公共点有没有电吧,如果电感是那样,刚开始你就应该测到公共点的,我感觉你的问题没有找到

网友F:
返修最烦了,高呀

网友:
查得够细致喔!!!!

网友G:
你这看黑丝妹子的方法,论坛的朋友下次修不出来的时候可以学习!

网友:
确实够细心,高手一般都从复杂查起

网友H:
电感脚时间久了氧化,接触不良,楼主真细心,应该不会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所未闻  底部一点锡都没有?  个人判断底部本来有锡  只是你焊下来检查的时候 温度不够你硬扯下来时 ...

怎么可能会温度不够,我都拆了好多了,真的就是那个脚没焊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的机器,图纸附上:

真的啊,太感谢了,之前找不到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十八号  八天后 你别继续写着篇帖子 说上次的问题没完全解决,,,,

第一次本来就没有解决清楚,上面我也写的清楚了,因为后来无缘无故好了,不管我怎么弄问题出不来,所以就先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电源头中间针松动的问题吧。

不会的,这个电脑很新,而且我也检查很仔细,就那个PL1电子元件接触不良,顾客已经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维修你最原始的情况下应该测过公共点有没有电吧,如果电感是那样,刚开始你就应该测到公共点的,我感觉 ...

公共电测过了,上面我写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返修最烦了,高呀

对啊,不过这个电脑我算好它会返修的,问题是之前,无缘无故好了后,我怎么弄它它都不出问题啊,所以先让顾客拿走,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看黑丝妹子的方法,论坛的朋友下次修不出来的时候可以学习!

哈哈,那当然,想让大脑不烦恼这个,就是要黑丝妹子,刺激一下,兴奋中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感脚时间久了氧化,接触不良,楼主真细心,应该不会返修了。

嗯,是啊,感觉的确不会返修了,何况电脑特别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