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一天掉一次电,解决

楼主(2015-12-18):
                 掉电的见过不少,但一天掉一次电  还真没见过。前天遇到一台  同行说掉电,,说是差不多六个小时左右掉一次电,好吧,留机测试,昨天测了一天,果真就掉了一次电。拆机之后散热已经被做过了,风扇清的干干净净的,快下班的时候,也没什么思路,测也没撤出来什么问题来,,不管了  ,先把blos刷了吧,在论坛找到ec的,还有南桥的,一起都刷了。第二天上班就放那测机,测了十多个小时,没掉电,。不知道什么原理。能修好就是主,,

blos解决掉电,还是第一次修道。。希望能帮助到没思路的你。。
赠人积分  ,手有余香哦。。加点分吧,,不费劲儿

网友:
楼主威武,我还以为是修了哪个供电呢。

网友:
你应该分享下下载BIOS的链接
这个故障 几个小时掉一次电  也是耗维修了

网友:
BIOS解决掉电可不是什么秘密,建议楼主上传OK的BIOS。是合成的吗?

网友:
BIOS坏的比较多,导致各种奇葩故障!

网友:
嗯,bios引起的问题可多了啊

网友A:
我上次修W510也是1小时准时掉 也是BIOS

网友:
联想的机器就是BIOS爱坏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不好搞

网友:
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bios坏了引起一系列恶心的问题!

网友:
准时掉电和风扇狂转的需要用备份bios和好的bios合成再刷进去

网友:
bios也能出这问题

网友:
z475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W510也是1小时准时掉 也是BIOS

我这还有一台半小时准时掉电的,正打算换桥呢

网友:
bios问题真多

网友:
bios引起的奇葩故障太多了

网友:
几个小时掉一次电的还没遇到过,就遇见过半小时E40掉电,刷了好多bios也不行,后来换板子了,楼主把bios分享下吧

网友:
联想BIOS掉电多的很 ,现在新款更不用说了,不合成,论坛上下的一般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