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DAV02AMB8F1 REVF不触发

楼主(2015-12-18):
接到一台商家的机器拿来不触发,我拆开看进水了,但是不严重。洗刷几下,量待机供电正常。按开关有触发动作电流从0.00变成0.02不动了灯也没亮,怀疑是ecbios问题。下载一个bios后刷上,开机正常亮机。

DLL n4110 dav02amb8f1 EC .rar

ecbios

网友:
这还算好的,没有烧什么东西,恭喜你捡到便宜了

网友:
捡到死鱼了有没有

网友:
我搞了好几台进水的都是板子烧烂了

网友:
只要进水不是很严重 一般都可以搞好的

网友:
为什么我刷了 不开机了

网友:
进水了导致BIOS损坏的不在少数啊!

网友A:
为什么进水 BIOS还能损坏呢~~水进到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进水 BIOS还能损坏呢~~水进到程序了

这个问题嘛,或许是偶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