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蓝屏,

楼主(2015-12-18):
联想G470 板号LA-6751P不定时蓝屏,有的时候打开网页就蓝屏
换过CPU ,显卡,内存,刷过BIOS,显卡1.5V转换芯片,硬盘也换了还是一样,这型号这问题接到第三台了,都没修好,求助

补充内容 (2015-12-19 13:59):
显卡,显存全换了都不行,把显卡禁用就不蓝了,最后用驱动人生重新打驱动也好了

网友A:
也就只有剩下显存值得怀疑的了,有蓝屏我干显存好的

网友:
禁了独显,用集显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只有剩下显存值得怀疑的了,有蓝屏我干显存好的

可能是显存,定显存回来试下先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 这个机器集显也可以亮机的 缩小下故障范围

网友:
把显卡禁了呢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问题的,通病了,我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首先考虑驱动不兼容,重做系统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显存,定显存回来试下先

可以先加焊不行再换,换一个试一次没有必要一次换完

网友:
你那上面蓝屏提示有:atikmpag.sys,估计还是显卡和显存的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加焊不行再换,换一个试一次没有必要一次换完

刚好有一片一样进水报废板,4个显存全换,故障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一片一样进水报废板,4个显存全换,故障涛声依旧

不装显卡驱动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
现在故障越来越明显了,只要一打开网页必蓝,禁和独显就没蓝过了,等明天换个是卡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蓝屏代码提示和错误文件提示都指向ATI显卡呀,前几天修过这个故障,但不是这个机器。原故障是进系统黑屏,重装官网驱动以后,开机进系统什么都不动也会蓝屏,也是这个代码,加焊显卡不行,直接换显卡,OK了。

网友:
我看完所有回,认同显卡或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都换了估计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吧?新芯片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这个蓝屏代码116 还是显卡有问题,楼主可以找个全新的试试,换下来的可以换给别人,可能也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有蓝屏代码的!

网友:
先加焊显存芯片

网友:
把独显断开在测试一次

网友:
显存的问题可能

网友:
不行就改成集显的,换卡有点麻烦了。

网友:
蓝屏代码116 显卡没问题的话就是显存啦

网友:
CPU坏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也是显卡周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