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遇到麻烦了,G580刷新bios之后只认网卡

楼主(2015-12-18):
今天想升级无线网卡,去刷了新版的bios——5ecn96ww
过程都正常,重启之后(这个时候系统自动重启了,我没注意可能是因为选择超时了)
目前的情况是硬盘、光驱、USB都没有反应
硬盘U盘不认(2.0和3.0都是),光驱不弹出(根本没电?)
开机就直接进入网卡启动模式
自动启动失败之后进入boot界面也只能看到ipv4和ipv6两个网卡启动的选项
求助相应的对策
cmos放电?目前看到bios电池是焊脚焊在主板上的(什么鬼)
拆bios芯片?这个难度有点大
还是只能去找修理?
多谢援助

网友:
你不会弄最好还是找维修的帮你搞吧,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找专业维修的硬刷吧

网友:
能进BIOS设置就先进去,也有可能更新BIOS之后USB启动默认关闭了,看看启动模式是不是变成UEFI了,如果是改一下之后再试试

网友:
建议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维修 刷个BIOS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在bios里调试一下 不行拆机刷吧

网友:
可能你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维修员 那么建议你去正规专业的地方帮你烧入程序

网友:
有可以是BIOS兼容性问题,建议找专业维修店拆机刷BIOS吧。

网友:
实在不行,只有再刷回去,,,,,

网友:
看看是不是很模式的问题,,实在不行问问度娘,再不行去电脑店看看

网友:
建议送修,把问题扩大就麻烦了!

网友:
你才注册,就是为解决此问题而来。不过现在只能去找维修店了。

网友:
找专业的吧  ,技术 工具有限  ,你也就能做放下电,但是是焊接在板子上的,不要把故障扩大才好

网友:
找个专业地方刷吧

网友:
还是交给专业维修电脑的师父看吧,几分钟就帮你搞定了

网友:
送维修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