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200连供机器

楼主(2015-12-18):
一来喷墨机器就够啊,,太脏手了。好几天洗不掉。。这个机器喷头堵了 。整机设计比改的连供要好的多。。 用针管加清洗剂热水直接冲洗入墨口,比泡快很多,针管和喷头用输液器连接 比较好用。没玩过的可以试试 ,

网友:
确实是很讨厌喷墨机,修一回手要脏好几天

网友:
EPSON这款连供确实不错的, 成本很低

网友:
我也这样清洗过喷墨打印机,用针筒加软管用专用清洗剂,结果更严重,打印没有字了,清洗之前还有部分。不知道是不是我清洗方法不对,还是太大力来回清洗。

网友:
手不上色不正常   这类打印机自带连续供墨不错的 就是墨水贵  没试过用其他墨水 都是用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