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H无待机

楼主(2015-12-18):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X54H 板号 K54LY  REV 2.1
故障:来的时候待机0.03  无待机 3  5V
这机子正常待机是0.01   有待机3  5V。检测无VSUS_ON,检测IT8572E所需的条件都满足。
后面来了一个同行,让他帮我看下,结果人家手一拿就突然正常了。而且开机显示了。后面走了之后又不行,说明机子不稳定。直接飞线解决。
话不多说,上图

迅维网chinafix.com_K54LY R2.0.rar

网友:
修好机子的赶脚就是爽,不过价格就是低咯

网友:
从哪飞到哪没说详细,如果详细就加分了

网友:
      你拉过去的地方是什么信号?还是??或是通病?

网友:
是35v的好信号飞到io检测吗

网友A:
是不是强制飞线出了VSUS_ON?

下次可以简单分析下哦 加分的会多哦

网友:
是这里有断线还是缺少电压,你从此处借的电压飞上去的!!!

网友:
是飞线强接个电压给VSUS_ON吗?可以分析下吗?

网友:
有分析过程会更好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焊牢些就完美了,感觉碰那线就会掉似的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一直在找都找不到

网友:
你这也没说明,不知道你飞的什么啊?

网友:
asus的机子没图纸。不好修呀

网友:
我怎么看的不明白啊 说仔细点啊

网友:
飞线应该就是VSUSON吧,强制开启3/5v。

网友:
飞个电压过去拉高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强制飞线出了VSUS_ON?

下次可以简单分析下哦 加分的会多哦

对,我把现象描述清楚了,直接发图就是想让大家直接那么修。就是把VSUS_ON拉高了。至于为什么不出,我还是真没闹明白。反正该有的都有了。修机子能修好就行。太深究就浪费时间了。机子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飞线这么飞   不知道能用多久哦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飞线 解决强大

网友(2016-06-11):
今天修了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和故障,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怎么飞得线也不打开点位让看看

网友:
没什么营养,不加分

网友:
现在钱不好赚啊,能快就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