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替换LCD背光(以及更换LCD灯管)需谨慎

楼主(2015-12-18):
近来点子背,工厂技改,退下来一批显示器,由于都是连续运行10年以上的,灯光都老化了(冷荧光灯的使用寿命为5万小时,就是连续运行5年8个月左右),准备换LED灯条,结果悲剧了:
1、更换前修好了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有的是一体化的),大部分灯管还能用,(不得不佩服高丽棒子的技术),通电再试,显示正常。
2、拆屏,换LED(有的灯管不能直接抽出来,其灯架有的是用螺丝固定在基座上的,需拆偏光、匀光、背光等),装复,10块屏,有4块出现竖亮线(屏线、驱动板均良好),本人在拆装过程中极其小心、轻柔,不解,静心思考,认为由于连续运行时间长,且工作环境不一定好,屏的散热不好,没拆前,屏本身的软排线受框体的约束(特别是进屏的一侧),没有开胶,一但拆开,软排线应该是开胶了(进屏的一侧),用手按压靠驱动板一侧的屏本身的软排线(一般是热帖在线路板上的),亮线无变化,更证明是靠屏本身侧的排线开胶了。如果是需全部拆开才能换LED或灯管的,请谨慎,成功率可能不高,很有可能屏报废。
3、由于LCD背光和LED背光的设计不同,匀光板(高透明有机玻璃,表面光滑透明,背侧成蜂窝圆点)设计不同,可能导致出现白光偏差(白得不纯),优派VP211b就是这样。同样的LED灯条用在三星214T上挺好,就是不幸屏的两侧有亮竖线。

网友:
我改LED基本上不动屏,就把外面的框拆了。用电钻或者钳子把灯管的塑料夹碎把坏灯管拿掉,这样不伤屏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用的时间久了,一动屏可能就有开胶了,,,,

网友A:
本来也想用类似办法搞,为了练手(反正是退下来报废的)和了解显示器的实际构造,一层层拆,还好成功60%。楼主这也是一种好办法,不过钻一头能硬拔出来吗?还是两头都钻?灯架这样是拿不出来的。
谢谢提醒,看来有时还是暴力点好,不过这样要注意灯条的固定,有人用硬盘改的砂轮机切了金属外框和塑料,拿走灯管

网友:
遇到线条只有自认倒霉吧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也想用类似办法搞,为了练手(反正是退下来报废的)和了解显示器的实际构造,一层层拆,还好成功60%。楼 ...

两头都钻,才能拿出来

网友:
LED 不容易坏

网友:
全拆,没那么大的风险吧,我怀疑你那显示器就是不动他,长时间用也有可能会出现亮线。

网友:
还是拆屏技巧的问题。大量的拆屏,没有出现过你说的情况,换灯管是高风险的活

网友:
拆屏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太旧得液晶,最好少动屏

网友:
我今天正好也在改LED,但是缝隙太大,刚买了3M胶还没到,准备粘在灯条后面,堵住缝隙。

网友:
换灯管就是一个细心活  搞不好就要挨

网友:
关键是技术,熟能生巧,led比换灯管容易多了

网友:
曾经修到过一个机器 屏是夏普的,灯管起码10年了,依然很亮,两端也未发黑,换作国产灯管.........估计1年就出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拆的方法不对  到现在还没有拆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