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NV笔记本BIOS导致会导致花屏,走一大圈弯路

楼主(2015-12-18):
昨天修到一台老机子 华硕N80NV笔记本 独立显卡小板的 XP系统 症状是玩游戏或者看电影的时候用一会儿就黑屏
机子入手 先重新装系统 装的WIN7 装好后症状有些改变 进系统三分钟内开始闪屏 整个屏幕亮度狂闪 闪一会儿卡住死机 在安全模式下禁用独立显卡再回系统桌面一切正常 于是推断是显卡问题
然后烤板 加焊显卡 再通电测试 症状又有一些改变 进桌面后右键菜单是全黑色的 不闪屏了 但是三分钟内肯定会卡死 于是判断显卡芯片坏
然后换显卡芯片 通电 傻眼 老样子 仔细观察 整个屏幕上位置不定的时不时会闪现一些小点 出现一瞬间就小时 于是判断显存坏 又跑去买了8颗显存
换显存 8颗里面自带一颗坏的 用原来确定是好的补上 换显存的过程中还出过一次6分屏 显存没换好 加焊显存 搞定
显存换好 通电 吐血 故障依旧 开始怀疑是北桥或者南桥坏 CPU内存已经换过了 客户已经等不及了 抱着垂死挣扎的想法刷了一下BIOS 原来版本是207 刷上去的是209
刷好后 一切正常 再次吐血

这个机子就这样修好了 第三次吐血

最后结论 我面对的实际上是两个故障 XP下面的黑屏第一故障的确是显卡故障 加焊或者换显卡后肯定是已经解决了 之所以还是有问题是因为这个机子太老了 BIOS不支持WIN7 我却以为是显存问题 最终刷BIOS使其支持WIN7后就全部正常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总结很好
不过在维修中走了弯路 老本子系统还是以XP为主

网友:
加分 鼓励发帖原创

网友:
上次我还碰到一台 HP硬盘花屏,论坛有先例,没走什么弯路。这次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额 好恶心的怪毛病

网友:
全板子都动了 温度应该很高吧  返修很多

网友:
不错,精神可嘉,我就没有那么多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