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1108激光打印机 电源开关问题!

楼主(2015-12-18):
一台HP P1108激光打印机 电源开关按不了,晃动机子里面有响声,拆开后有个东西,里面好像是用支架连接开关的,我整了半天了也不知道这个支架该怎么安装?求高手解答!

这个架子放哪个位置?

白色的是电源开关!
求解答!

网友:
哎呀妈呀,搞定了!

网友A:
那这个是什么呢?
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是什么呢?
传感器?

是连接那开关与按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连接那开关与按钮的,。。。。。

是的,就是这个@

网友:
固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连接那开关与按钮的,。。。。。

很好按应该是直接插在板子上面的,控制那个按键的

网友C:
看你的积分和帖子的数,不像新手呀,怎么这都要问人?估计你是“一时糊涂”,先放下,等会再修,就按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积分和帖子的数,不像新手呀,怎么这都要问人?估计你是“一时糊涂”,先放下,等会再修,就按上了

着急上火呗,没搞过打印机!最后搞定了

网友D:
多半是不按步骤拆机 一下子散开了。还不了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不按步骤拆机 一下子散开了。还不了原

只能说明你不认真看帖

网友:
拍个照片这是经验,值得注意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了没弄好找了个专业的修打印机的搞定给了100块钱

网友:
马虎了,仔细点就好

网友:
拍个照片这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明你不认真看帖

确实 是我没看清  不好意思

网友:
打印机就是一个屌样  特别是小型打印机 设计的很多东西都很麻烦

网友:
天天泡论坛  学习了很多

网友:
楼主不错,经验丰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