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植珠的问题讨论一下。

楼主(2015-12-18):
由于我BGA练的很少,请问一下大家是用BGA植珠好一点还是用风枪弄好一点,如果用BGA加热的话该怎么操作能否给我发张图片看看,欢迎各位给我提建议,谢谢

网友:
各人方法不同,单个的应该风枪好一点

网友:
我也是一直用风枪植球,没用过BGA机植球

网友:
自己摸索一个适合自己怕方法

网友:
植珠用风枪吧,没听过用BGA植珠的

网友:
大多还是风枪吧,温度掌握好呢,一般都不会有什么事儿。BGA感觉麻烦。以前也就见过那些老师傅修那个好像是工控机吧(好像是)那个芯片要比笔记本的桥要大一些,没有那个网子。BGA的上网嘴用的也是最大号那种。也就见过一次。

网友A:
如果弄个铁板烧估计效果会比较好吧,你们有没有用过铁板烧啊

网友:
肯定是bga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弄个铁板烧估计效果会比较好吧,你们有没有用过铁板烧啊

铁板烧不适合电脑上面的芯片,电脑上芯片基本上都是晶片裸漏在外面的,直接加热晶片,很容易搞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