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怪病

楼主(2015-12-19):
昨天客户拿过来一台G470NX笔记本,插上电源电流跑CPU供电就不开机掉电了。客户说有点潮湿拆机硬盘是潮湿,告诉他说主板坏了于是报价走人,开始拆机,主板拿出来观测没有腐蚀的地方,前段时间一台这样的机器换了个CPU就亮机了,于是我把原来的CPU拆下来换了一个I5的插电电流一路飙升,心想难道又是CPU问题。把原来的I3换上开机也没问题了,算今天修的一共两台。重复一下头台机器CPU也没坏,也都是客户用着用着不亮机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简单的换一下CPU就好了?

网友:
有的机插拔下就好了。

网友:
跟楼上说的一样,有的机器不换CPU,把CPU取下来重装下就好了,难道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
你好幸运,我昨天接了一台,左面中间U口数据线对地了,换桥,前几天接到的是不出CPU供电的,还没修好

网友:
可能还正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
笔记本的还没遇到插拔就好的,台式机的有很多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有点悬,这种问题可能会返修

网友: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很多这样拆出来好的 装回去又不行的  估计楼主这台机子还会回来

网友:
到最后换个CPU好了吗??  还是去掉重装下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简单的换一下CPU就好了?

恩是的,但是有时候你要找一个别的CPU换上亮机之后再用原来的

网友:
呵呵你们都多虑了,我已经搞过一台了这台我也开了两天了,放了一宿第二天开机就亮机

网友:
这两天突然比较冷,但也不应该很潮湿啊,
难道是在南方?

网友:
换u掉电,24p没用

网友:
有个同行修G480  不开机的修好了  装起来后 掉电    弄半天没明白  最后换了个CPU好了   确定他原来的CPU是坏了 3代I5  实在没弄明白  都修亮机的机器 装完后  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