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FM2A75-DGS触发开机不跑码维修案列

楼主(2015-12-19):
华擎主板FM2A75-DGS触发开机不跑码维修案列

  品牌华擎主板  型号FM2A75-DGS

  芯片组AMD A75

  BIOS型号W25Q64BV

  SBIO备份是

  故障描述:
  触发开机不跑码。

  解决方法:

华擎主板 图一

客户说开机不跑码,打值正常无短路,插上电源开机,发现确实不跑码。诊断卡显示四个----。

华擎主板 图二

  手动短接复位开机,发现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能正常闪烁,初步判定主板复位正常,既然PCI复位都有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般不会去再去测量板上的各大供电,而是直接用示波器测量BIOS看有没有寻址到BIOS来了,测量BIOS第1脚发现有正常的寻址波形。

华擎主板 图三

  既然1脚有寻址数据了,5脚6脚也懒得测了,直接测量2脚,看BIOS有没有发送数据,测量BIOS第2脚也有数据发出波形。

华擎主板 图四

  有数据发送出去了,那么确定故障范围就小了,一般要么BIOS芯片或程序出问题,要么就是桥有问题,当然不排除BIOS第2脚到桥线路出问题,自然损坏的话这种机率比中彩票还要小,可以先忽略不计。
  以先简单后复杂的维修宗旨,选择先刷BIOS,从迅维网下载一个BIOS之后,主板顺利跑码。

华擎主板 图五

  插上内存后诊断卡代码停在50,插上小喇叭一阵报警,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

华擎主板 图六

  1脚REF电压0.8V左右正常。

图七
  内存主供电1.5V正常

华擎主板 图八

  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3.3V正常

华擎主板 图九

  测量到内存SPD脚电压时发现没有电压,SPD电压一般是由3.3V直接过来的,拔掉电源翻开板子背面,发现目标。

华擎主板 图十

华擎主板 图十一

补好线后开机,顺利显示。

华擎主板 图十二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电压值有点高级。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多少钱?

网友:
时序反用有复位不测供电,学习了。多谢!

网友:
楼主还真是高级    我都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哎呀,看这bios界面有星星有月亮的一看就感觉高大上,哈哈

网友:
楼主这技术很牛哦,功底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用示波器,好牛逼

网友:
我示波器没用过,这是硬伤啊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牛人,去过实地培训的都是大神

网友:
华硕AMD的板子 最容易断SPD

网友:
管理员发得贴果然不错很详细。。。图文并茂!!支持

网友:
楼主思路直达病灶~

网友:
维修思路正确了就好修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阿。。。。。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这示波器多少钱?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先简单再复杂,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