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技嘉B75-D3V和Z77-D3触发掉电保护经典维修经验

楼主(2015-12-19):
直接进入主题。
技嘉的B75-D3V和Z77-D3不插4PIN电源一样触发掉电,维修经典分享。970的板子也有同样现象。基本都可以做到秒杀。
这个维修经验已经帮我赚了千把块有了,板子本身贵,所以报价也会高点,呵呵
先描述下现象:主板插上20PIN触发掉电保护,看现象像是12V短路保护,主板保护,直接短接电源强行通电,通电量下图片红色圈内的2个电容电压,2.0V就是标准,高了的就会保护,也就是IT8728的126 127脚。(注明下H61系列主板这个电压不是2.0V)只针对大板的B75  Z77  970这3款。
上图大家看了就会明白,主板为什么触发掉电。
图片红色圈内,你们发现会上了2个电阻,少的2个电阻是R25 R27,这个电阻是检测主板的12V电压的,因为这个板子我在量电压时高于2.0V,电阻有不好找,我直接拆掉,将2个电容连在了一起,而另一个电容是R34 R30通过5V分压得到的2.0V,2个电压都是2.0V,为了省事,直接拆掉R25 27,短接图片的电容,让I/O的126 127脚都有2.0V电压,这样就彻底解决了触发掉电。

个人经验分享,写的不好的别喷我,多多交流,修板不赚钱,但是技术好了,能够做到秒杀,一天可以多修点,还是可以赚点生活的。哈哈

网友A:
短路的电容就是C5 C6,图文描述不知道大家可以看懂不。

网友B:
希望LZ多分享这些经典的案列。

网友:
其实就是直接拆掉R25 27,将C5 C6 连在一起,

网友C:
高手,请指点一下你们没有图纸的时候要怎么维修和测量?

网友:
衷心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下次修到可以秒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的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LZ多分享这些经典的案列。

案例我已经说明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请指点一下你们没有图纸的时候要怎么维修和测量?

没图纸就对芯片,芯片是一样的,就可以查那几个脚就行了。我前些天修了个华硕的A55主板就是这样,也是这个电压高了,但是芯片不一样,现象是跑码到内存断电重启,拆掉分压电阻,直接短路解决,这板我也修的比较久,是FM1的主板,板贵点我报价也就高点

网友:
这技术不错

lvjingang -6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看懂。写的不错

网友:
检测BIOS里面的12V那个电压偏高吗?IO的数据手册我没有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传上来

网友:
我没看清楚在哪里啊!!!发的简短一看就是高人

网友:
我看了半天终于是看懂了。楼主技术不错,但文字表述略显粗糙哈哈

网友:
看来楼主修技嘉的主板修的不少呀。技嘉的主板掉电很常见的,下次用楼主的办法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电容就是C5 C6,图文描述不知道大家可以看懂不。

短接c4c5也可以吧

网友:
这类故障修到过一直没修好过,呵呵

网友:
经典案例,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c4c5也可以吧

短接哪里不重要,你只要能让I/O的127脚有2.0v电压就好了

网友:
今天再发1个技嘉B75的维修实例,昨天修好的

网友:
膜拜电脑神~怎么能锁定12V分压呢~要是我可找不出啥原因~

网友:
知道通病少走弯路

网友E:
楼主这样改能稳定吗,后遗症是最麻烦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改能稳定吗,后遗症是最麻烦的

当然稳定,没有后遗症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lvjingang -10 严禁灌水

网友F:
楼主你这是给主板io去了保护?

网友G:
楼主,你的主板下面是垫的什么东西啊,是啥作用?

网友:
电路图的标都代表什么啊

网友:
好经典的案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主板下面是垫的什么东西啊,是啥作用?

就是普通的泡沫啊,方便维修用,无其他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是给主板io去了保护?

可以理解为,I/O不再检测12V,只检测5V及其它电压,这几个版型为啥老出这毛病,就是因为这个电阻长期在12V工作,导致电阻爱坏变质,使其分压出来的电压变高,高了就保护,。实际上这个电压就是在检测电源的12V输出呢。没有其他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是给主板io去了保护?

真心学习了 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就是这个12v不好找 我再看看图纸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高端新板子的案例,真心学习了

网友:
高手,受教啦,刚才也是看你发的a55主板触发一闪不再触发来到本帖的,以后多发经典

网友:
上次我修过一次这样的故障。还特地去找电阻分压。晕啊。

网友:
楼主,板子没有原件位置号,你是怎么找到那2电阻的

网友H:
还有个问题,图纸上那句话是什么意思,2.0v for ex?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个问题,图纸上那句话是什么意思,2.0v for ex?

仔细看了看,应该是IO的型号吧?IT 8728EX?

网友:
是不是用VIN1  连上了VIN2VIN3  用一个代替了3个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跑50掉电的不知道和这个有没用关系再测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看懂,先收藏再看。加分

网友:
分析精彩,又配图,学了一招速修绝招,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