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过logo不引导

楼主(2015-12-19):
N5010 过logo不引导 刷了很多biosd都一个结果
有没有其他办法 很多这个通病
通病

网友:
会不会硬盘不好啊,logo都过了啊,重建MBR,或者分区试试看

网友:
拆除硬盘PE引导看看。如果还是卡LOGO就要考虑桥了。另外,对键盘、CMOS电池等确认一下是不是有故障。曾经遇到过一例CMOS电池没电,导致键盘不能使用。

网友:
进PE重建引导 修复

网友:
引导不行的话。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加焊pch,试试

网友:
外设什么的都先去掉,还是一样在考虑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问题吧,挂U盘进PE如果还进不去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这个机器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你显卡问题 之前不显示重做后就过了LOGO灰屏 BIOS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