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47用原装电源温度高

楼主(2015-12-19):
DELL 机器.型号7447,用可调电源测试,温度正常,只要一用原装电源,温度就很高,表现为,刚开机40度,打开鲁大师压力测试,瞬间温度到80或90度,玩游戏也一样,瞬间温度高,风扇狂转.
电源换进无数一个,换更大功率的适配器(130W.原装90W)也不行.
无从下手,求肋.

网友:
这个问题说得很误导人,这个应该跟电源没什么关系

网友:
CPU温度很高,鲁大师一测,温度从40几度在0.5秒内上升到90度

网友:
这个不好修,之前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CPU的温度还显卡的温度?

网友:
散热良好的话,建议刷个BIOS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ME驱动试试

网友:
是CPU温度高,,官网没有找到ME驱动,

网友:
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本身就是这样,47瓦的cpu创历史新高再加上也算发热大户的850M的显卡想温度不高都不行,建议用固态金属散热片看能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