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掉电

楼主(2015-12-19):
联想X1的机器起先是花屏进到系统就花屏死机,拆机机器后盖。去掉电池,现在变成电流上到0.35就掉电,一直这样重复,屏幕不显示了。不知道那个修过。

网友:
楼主好像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
他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

网友:
u爱坏。这机子

网友:
你需要刷BIOS 合成

网友:
如果是x1c 拆掉bios打一下各脚阻值,有无穷大的判定u坏了。这u爱坏,bios坏的极少。

网友:
这机器一万多呢,板子得多少钱,楼主看看价,别干赔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
直接加焊下U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两台上电0,1几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