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软件在装系统时经常造成的两种常见故障

楼主(2015-12-19):
硬盘分区软件在装系统时经常造成的两种常见故障

  在安装系统时,有时会出现一些可大可小的故障,影响到我们的正常使用,都是硬盘分区软件在装系统是经常造成的两种故障,第一种故障比较常见,解决方法也比较统一,一般遇到这类故障可以轻松解决。第二种故障并不常见,但是故障原因、解决方法讲出来避免你们遇到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出来。

  一、故障现象:“用DiskGenius分区、Ghost系统,重启后硬盘不引导,左上角一个出现一个j”。

  原因:新版的DiskGenius软件在进行一键分区时,默认勾选了4K对齐选项,而有些老主板和老硬盘是不支持4K对齐的,如果分区时勾选了4K对齐选项,就会出现此种现象。

  解决:一键分区时去掉4K对齐选项前面的对号,及去掉图中“对齐分区到此扇区数的整数倍”前面的对号。

图一硬盘分区软件

  二、故障现象:在winpe中用DiskGenius一键分区、Ghost系统,重启后分区丢失,硬盘变成没有分区状态。

  原因:新版DiskGenius中改变了分区格式化的执行过程,老版DiskGenius中,只要格式化的进度条走完,分区就定型了,此时关闭DiskGenius软件不会造成分区丢失;新版DiskGenius中,格式化的进度条走完,却没有完分区操作,此时关闭DiskGenius软件,就会造成分区丢失,要等到DiskGenius软件逐个分区确认操作之后,才可以关闭软件。

  会从第一个分区开始,逐个分区变蓝,最后恢复到没有分区变蓝的状态,才可以关闭软件。

图二硬盘分区软件

图三硬盘分区软件

  以上内容便是硬盘分区软件在装系统时经常造成的两种常见故障与两种故障的解决方法,有的朋友两种故障都遇到过,留给你两种解决方法。对那些比较幸运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的朋友来说,这两种解决方法留着有备无患,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确实是如此,大家应该多发发这样的经验贴。

网友:
Ghost系统,重启后分区丢失,硬盘变成没有分区状态 这个遇到过

网友:
经常遇到,非常感谢。

网友:
终于知道原因了

网友:
我也遇到到过同样问题 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