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报警三声不亮

楼主(2015-12-19):
苹果笔记本,A1370的机器,客户描述这,报三声警,不亮,关机后再开有可能亮,一直这么用着,后来再也不亮 了.拿来我修,我开机发现报三声警.加焊内存(板载).故障依旧,加焊CPU故障依旧(报三声警时,有一个电压没有出来).刷BIOS后,故障依旧.
另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环境温度较高时.机器能正常用,温度较低时,开机就报警不显示,
现在不知限如何下手,求助于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什么电没有出来啊?你在不开机的时候测供电是否都有,按照时序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