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驱动大师怎么升级显卡?

楼主(2015-12-19):
360驱动大师怎么升级显卡?

  360驱动大师是一款专业解决驱动安装更新软件,在使用360驱动大师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遇到提示显卡要升级的问题,360驱动大师怎么升级显卡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360驱动大师怎么升级显卡的图解教程。

  说到显卡升级,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去网上下载一些相关软件来帮我们下载更新,只是这些软件在安全行不能保证。360安全卫士中,360驱动大师就可以帮我们完成显卡的升级,而且还是免费的哟。

  360驱动大师升级显卡的操作步骤:

  1、首先打开360安全卫士,在右下方寻找360驱动大师,如果没有则点击“更多”。

  2、打开工具栏,找到“驱动大师”这个工具,如果还没有安装,直接点击即可,系统会自动安装,待其安装完成后,这个工具也会自动打开。

  3、进入360驱动大师后,这个工具会自动检测电脑上的驱动,如果有可以更新的驱动,则会上面显示出来。如图,显卡这一栏后是有升级选项,点击“升级”即可。

  4、等待一段时间,系统会自动备份原来的显卡驱动,并下载安装最新的显卡,在等待的过程中不必任何操作,360驱动大师会为做好一切。

  5、我们只要耐心等待更新安装的就好,器件可能会有黑屏等现象,不必担心,这说明电脑在进行调试。一段时间后我们就能发现显卡驱动已经更新完成了,360驱动大师也会有显示,显示显卡安装成功。

  6、安装完成后,最好重新启动电脑,或者下次开启电脑时,系统也会自动更新。

  7、到此,通过360驱动大师帮忙,升级显卡就完成了,而且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更新显卡的方式。

  以上是360驱动大师如何升级显卡的具体操作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来试试吧!

网友A:
这个升级完成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升级完成有什么用?

  有用。。不过是针对游戏方便的

   昨天晚上我去跟客人上门。。他们他升级了穿越火线cf以后  进入游戏的时候黑屏然后提示英文如以下

   client file corruption detected   closing game client   还有360驱动大师是后起之秀。。人无完美的人
软件也是的。虽然360驱动大师没有广告 轻薄  但是在特别功能 面前他就失败了。。。后来我百度搜索别人都是推荐的《驱动人生》解决的。驱动人生才有升级 显卡驱动的而360驱动 大师却没有升级 最新版显卡驱动的功能         出现这个提示(client  file corruption  detected,closing game dient) 是电脑显卡驱动问题,重装显卡驱动即可解决。(小编的电脑是win7系统,其他系统适用与否 请自行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用。。不过是针对游戏方便的

   昨天晚上我去跟客人上门。。他们他升级了穿越火线cf以后  进入 ...

我一直在使用的是360驱动大师,装的驱动不易蓝屏出问题  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使用的是360驱动大师,装的驱动不易蓝屏出问题  比较好

  哈哈。。。嗯。。好处多不可否定

    但是也有不足。。毕竟它是后起之秀    比起老前辈的功能 驱动人生这些还是少了一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嗯。。好处多不可否定

    但是也有不足。。毕竟它是后起之秀    比起老前辈的功能 驱 ...

能装驱动,能装好驱动,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