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H65南桥为什么会拉低RSMRST电压到1.2V

楼主(2015-12-19):
H65南桥为什么会拉低RSMRST电压到1.2V 呢? 麻烦朋友们指点  是不是桥的那些条件不满足 或者EC条件不满足所以会拉低这个电压呢?EC脚调起测这个脚3.3V 连接桥那边的电压1.2左右 EC引脚SUSPWROK和AC_PRESENT不触发的时候是0.3V不正常 ,LID ,ACINKBC 3.2V VREF3.3V  这些都正常  但是有时候能触发到0.18安左右马上掉回待机0.011左右  还能触发也是瞬间掉这个时候RSMRST电压是3V  我想应该是桥的条件不满足吧 本人新手 不知道引起这个故障的关键信号 所以求助大家 谢谢 桥和EC换过新的故障一样

网友A:
、桥换 了没有?这桥又不贵,除非对自己手工没信心

网友:
找关键的供电,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换 了没有?这桥又不贵,除非对自己手工没信心

桥是换了的新的

网友:
这信号应该还有受控,如待机的PG,

网友:
麻烦论坛里面的老师 讲解一下H65桥的待机信号条件这些  也好让和我一样的初学者受益一下撒

网友B:
主要把思路放在桥的待机供电上,SUSPWROK和AC_PRESENT都是关键的待机信号发给南桥的,一般都会通过排阻上拉,RSMRST#这个电压比较特殊,它是EC和南桥在待机正常后,共同发出的,南桥待机或者是EC待机不正常,不正常的一边就会拉低这个电压,你现在翘起EC3.3V正常,说明EC没有问题,思路应该放在南桥的RTCRST,RTCVCC,和SUSPWROK和AC_PRESENT等一些南桥待机电压上

网友:
是不是供电的负载有短路,所以保护。全部供电都测测看

网友:
断开RSMRST  从而就知道是拉低还是不足

网友:
查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把思路放在桥的待机供电上,SUSPWROK和AC_PRESENT都是关键的待机信号发给南桥的,一般都会通过排阻上拉 ...

谢谢你的答复 SUSPWROK和AC_PRESENT都是发给南桥的还是发给EC的呢?RTCRST RTCVCC这些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