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笔记本开机花屏,已解决

楼主(2015-12-19):
DELL M5010笔记本独立显卡,AMD CPU ,此机器来的时候开机花屏,开机从LOGO那里就开始花屏,当时没有照图片,进BIOS也是花屏,什么选项都可以调,外接也花屏,我心想这不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就果断拆机了,拆机后就用热风枪吹显存,一个一个吹,吹到了CPU那面的VRAM1那个显存,开机就好了,然后加点焊油,再加焊一下,开机OK,此机到此修复,烤机测试

网友:
这机子显卡,显存很爱坏啊。。

网友:
貌似戴尔的本本 花屏的问题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而且戴尔的机器问题怎么老出在显卡这面。。

网友:
有个照片就好了

网友:
是的,M5010的这个机器,修到过显存换了,一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