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极管,救活一台HP CQ40待机0.000,电路图+实物图

楼主(2015-12-19):
板号:LA-4101P
故障:无待机0.000
原因:PQ104 PQ105损坏,导致PQ101的G极电压18.46V,无法导通,隔离点无电压

网友:
请把具体故障描述清楚

网友:
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隔离保护不过,两个三极管坏,更换就好了?

网友:
大哥能用文字表述嘛

网友:
能不能说说里面的道理

网友:
原故障应该是不过保护隔离吧

网友:
文字描述更好看懂

网友:
牛  这也测出来了

网友:
这是点火回路的原理,不错,这个点火回路是个人性化的设计呀!

网友:
我这一台CQ40是开机掉电,下午拆了也查下隔离电路

网友:
隔离保护不过哪两管子有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对我们入门级菜鸟很有帮助

网友:
问题找的很快,图是真。。。。。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看懂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坏的时候两电阻形成分压 不过隔离  导致小电流公共点形成不了分压 过不了隔离  换掉就形成分压了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给力

网友:
这样稳定吗?没有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