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13年 做系统为什么认不到U盘启动换了4个U盘都不认,知道的解释下谢谢

楼主(2015-12-19):
A1466 13年 做系统为什么认不到U盘启动换了4个U盘都不认,知道的解释下谢谢

网友:
启动做的有问题,识别不到

网友A:
不可能我4个都有问题吧,,,而且我也换了好多个PE工具  都不行 很是郁闷 你用的哪个PE推荐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我4个都有问题吧,,,而且我也换了好多个PE工具  都不行 很是郁闷 你用的哪个PE推荐下,谢谢

PE?????????苹果装系统会用到PE啊?

网友C:
你的启动盘做的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没做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苹果装系统会用到PE啊?

客户不需要苹果系统了 只装一个WIN7就,进启动项只要进U盘肯定能进PE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启动盘做的有问题

做了几个U盘 且换了好多PE工具 一样

网友D:
苹果装系统普通PE认不到U盘的,而且没装过你也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装系统普通PE认不到U盘的,而且没装过你也不会的

说来听听 你用的哪个PE

网友E:
也不知为什么,总之都一样能进去。没遇到之前不太了解。问别人拿个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知为什么,总之都一样能进去。没遇到之前不太了解。问别人拿个盘看看。

拿了 换了4个U盘呢

网友F:
可以在苹果系统中去装。

网友G:
苹果装系统能用PE吗?楼主你以前装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苹果系统中去装。

被别人分2个盘  已经是双系统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装系统能用PE吗?楼主你以前装过吗

我装过苹果的机器  进PE 装W7

网友:
你要装苹果系统是吗?

网友:
苹果机好像 不能用pe吧

网友:
u盘不行。你有试过usb光驱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