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开机不显

楼主(2015-12-19):
acer 4752g开机  电流从0.01变成0.02  版号:je40 hr mb  10267
测量发现没有vcc3_3(3d3c_s0)0.3v 追查来源是有3d3v_s5经u3607受控run_enable变来

run_enable这个是有5v_s5受控pm_slp_s3#得来?可是pm_slp_s3#不是应该桥发出的吗?桥的主供电都没有啊

ACER ASPIRE 4752 -JE40 HR MB 10267-4.pdf

网友A:
怎么下载图纸扣分  怎么把下载分去掉呢?

网友:
多搜些资料研究下吧,这个像是桥的rtc模块出了问题,你发的图和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联系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B:
rtc模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模块有没有问题?

RTC_AUX_S5   这个电压连着桥的没有 ,别的地方都有。桥坏了把他拉低了?

网友C:
先修出S5状态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修出S5状态供电,,,,,

具体哪些啊? 5v_s5   3d3v_s5都有啊  我是小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些啊? 5v_s5   3d3v_s5都有啊  我是小白谢谢了

那还是送专业人员维修吧,别故障扩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下载图纸扣分  怎么把下载分去掉呢?

好象去不掉的,论坛就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好像是3  5V控制脚会板层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象去不掉的,论坛就是这样设置的

积分就跟人民币一样哈哈

网友:
这个rtc 电路  积分太值钱了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做BGA试试看

网友:
这个BGA往哪里干?

网友:
先显卡。。后IO

网友:
你牛逼,我估计内存供电都没出来你就把显卡干了,明显有触发动作你要把EC干了,虽然EC有一定几率是挂的,真是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