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独显不能用

楼主(2015-12-19):
一台G480 I5 独显机器,版号IWG5-G6-G9   LA-7981P  rev:1.0  显卡是N13M-GE7-B-A1  的机器独显不能用,不认显卡

测量核心电压正常,显卡其它3.3v,1.5V,1.05V 也正常,此显卡无1.8v ,但是系统完全不认这个显卡,后发现UV2,就是显卡复位的一个与门没有料,不知为什么

这是是显卡复位,我就把1脚和4脚直连,

发现显卡认了,是GT610,感叹号,我重装系统或重新驱动不报错,但是进桌面前就黑屏了,BIOS刷过很多个一样,求大家指点下

附了图

网友:
坐等求解,希望有人帮我解决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A:
用的是官方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官方驱动吗?

是的,各种驱动都试过

网友:
值过,但没换

网友:
芯片本身有问题,换吧

网友:
有可能芯片坏

网友:
多半显卡芯片有问题,还没有完全环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各种驱动都试过

那就按照图纸 慢慢查显卡显存外部的电路了,,如果都正常就换个试试了

网友:
加热一哈试一试。

网友:
那就订一个换换

网友:
这个显卡不容易坏,进安全模式看看吧,还不行就是供电问题,你那样直连也不行

网友:
还是看看显卡供电的PG相关线路,

网友:
显卡问题。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显卡芯片坏了  换个试试

网友C:
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显卡换了吗

网友:
是不是做过手脚的机器

网友:
不是的,一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分享一下

好的,但换显卡伤钱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吧